翻边攻丝怎么画啊

楼主(2011-02-22):
翻边攻丝怎么画啊,望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用模具冲出翻边,再画装饰螺纹线就好了

网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别人用一中功能键,直接画出来,我找不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到别人用一中功能键,直接画出来,我找不着。

网友B:

怎么着也要两步吧:
1.选择设计库成型工具中的counter sink emboss模具,拖到要冲孔翻边的面上生成冲孔翻边特征(点击特征可修改尺寸,点击修改特征草图,可定义特征在板上的位置)
2.通过异型孔向导生成螺纹(当然也可以直接插入装饰螺纹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到啦,谢谢!以后还望多多指点!

网友:

学一招

网友(2011-03-26):

来学习了。。。。。。。。。。。。。。

网友:

还没有用过,学习了,又学了一招啊

网友:

来学习了

网友:

学了一招,谢谢了呵呵呵

网友:

用扫描方式可以。转到建模里,

网友(2011-04-25):

这个还真没用过,还真的好好学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像画螺母突出一点就差不多了啊。

网友(2011-05-28):

学习一下好方法,提高一下效率。

网友D(2012-08-28):
引用 网友B:
怎么着也要两步吧:
1.选择设计库成型工具中的counter sink emboss模具,拖到要冲孔翻边的面上生成冲孔翻边 ...

我用成型工具话的时候,要冲2.5内孔,外围直径为3.6的翻边孔时,老是外围直径为5.5多,能帮忙给说下原理吗?谢谢!

网友:
原來如此, 謝謝了!!

网友:
应该是要两步吧,一步成型倒真的不知道

网友E(2013-12-05):
我来发个大招 可以展开哦

网友:
又学习了 但怎么改冲孔的大小啊

网友:
呵呵,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4-03-28):
可以的,比较方便

网友:
一般没有特别要求的螺纹都是用装饰螺纹线表示,有时装饰螺纹线是默认不显示的,你要在选项,显示,显示特性里将他钩上。

网友(2014-08-10):
引用 网友E:
我来发个大招 可以展开哦

学个大招

网友(2019-06-12):
厉害啊 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0-10-14):
引用 网友D:
我用成型工具话的时候,要冲2.5内孔,外围直径为3.6的翻边孔时,老是外围直径为5.5多,能帮忙给说下原理 ...

要修改尺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着也要两步吧:
1.选择设计库成型工具中的counter sink emboss模具,拖到要冲孔翻边的面上生成冲孔翻 ...

counter sink emboss出来的是个锥形的孔呀,而且尺寸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