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圆周表面焊铜,怎样最经济?

楼主(2011-02-22):
想在活塞圆周表面焊接50(宽度)*3(深度)mm的导向铜层,现采用手工电弧焊的
方式焊接,焊条为T227,但发现焊接成本太大,且浪费严重(如焊条头等),请教
社区各位朋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焊接既经济又能提高质量。
谢谢!

网友:
还是传张图上来比较清楚,是把一条50宽,3厚的铜带焊在活塞圆柱上,对吗?要求怎样个焊法?整个铜带与活塞有多大面积的金属融合?你们现在焊出来的成本是多少?

楼主:
如图,采用堆焊方式,而不是焊接铜带

网友(点评):
最适合你的焊接工艺是磁成形,成型后两种材料完全结合,而且效率极高。

网友:
想提高效率,搞个送丝焊加个工装不就完了,但那焊丝也不便宜

网友:
你这个不是导向带吗?其实你改变一下工艺比较好,大缸活塞都是镶铜环的,
鬼子才用薄带,可能误导你了,那是一种特殊的轧带,减磨的,有石墨成分,用爆炸贴上去的,不是焊的,俺了解这个,
你堆焊,材料就不对,耐磨性也不好啊,你堆焊层的耐磨性怎么能与石墨青铜比呢?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网友(点评):
铜环套在活塞上用磁成形机使铜环与活塞成形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一下,采用哪种焊机?用哪种型号的焊丝吗?另外有没有配套的送丝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998大侠
为什么会说采用这种堆焊的方式耐磨性差呢?我用的是T227(锡磷青铜)
锡磷青铜有更高的耐蚀性,耐磨损,冲出时不发生火花
锡磷青铜是一种合金铜,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不易发热、确保安全同时具备很强的抗疲劳性。该合金具有优良有机械加工性能及成屑性能,可使零件加工过程迅速缩短了加工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哥们,你的堆焊组织是铸态的,只是一般性耐磨,而专业减磨带是轧材,本身组织就致密,还有石墨微颗粒,这都是材料学的问题,是实践证明过的,鬼子是很狡猾的,发展地比较早,要学习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你所说,堆焊结果是一种铸态形式,但现在根本就没有如此大的减磨环(直径800-1200)
而且外镶铜环的效果并不理想,还不如这种焊接方式
也可能我的认识不够,请老师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知道你玩这种大缸多久了?
这种结构,有些是采用所谓‘环套环’的结构,即导向环是套在活塞上的,有一定的厚度,套上以后用其它的环再压住,而压环是分瓣的,
这种环,你可以采用轧材,也可以用冷拉材,做一个滚圆机,滚成环,把开口焊上,把环挂在胎上加工一下,其成本比你堆焊起码便宜一半都不止,

当然,简单的办法是爆炸贴,这个从工艺上最简单,最可靠,我就最爱琢磨鬼子怎么玩,必须了解世界的所有家伙怎么玩的,你才能玩好,上档次,爆炸贴是最便宜的,

俺再猜一猜,你的缸是铝材机上的吗?或其它有色挤压机的吗?因为俺后来想,你既然是多伸缩的,你现在玩的这个是中缸,就有可能是铝材机上的,

你可以保持沉默,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果然找到专家了,我知道这玩意儿可以焊板可以焊内圆,外包铜带爆炸焊怎么控制?难道炸一下转一下?

网友(点评):
爆炸焊接,外包是三种基本类型之一,相比,内包反而难控制变形. 在网上可以下到87年版的专著.也有视频,年代也久远,山沟沟里,轰的一声,浓烟腾起,等烟散尽,哎呀!一块复合板就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998老师
多谢指教,能否详细说明一下“爆炸贴”

网友:
把要贴的面酸洗干净,把贴带弯成你要的形状,背面的纸去掉,交给爆炸厂,人家给你爆一下,这个要专业许可证,复合板厂就有,你自己玩不了,
大虾当真沉默了,哈,

网友(点评):
很可能是猜中了!哈哈

网友(点评):
猜东西的毛病真恶劣,有点象猫,好奇心也忒大了,谁家的鱼它都想看看,哈哈

网友:
有堆焊焊条

网友:
回复 网友C:

鬼子的东西,那焊丝一公斤要200左右,估计不符合你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