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电机功率的经验公式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楼主(2011-02-22):
看到别的论坛上有这个液压系统中电机功率的经验公式,不知道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哪位知道帮忙解答下,谢谢哈!O(∩_∩)O~

功率的经验:

功率(KW)=流量(L/MIN)*压力(BAR)/600

网友:
有公式直接套用是了

网友:
P=Fv  F=ps  则P=psv  q=sv  P=pq  至于除以600是单位的换算。参考一下就行,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应该和三楼讲得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俺喜欢刨根问底...........要不然记不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