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机械图纸标题栏中的“数量”标注问题

楼主(2011-02-22):
     在机械部件的单个零件图纸标题栏中有“重量”“数量”等标注,请问下各位老师,这个“数量”是标注“1”还是标注在整个部件中该零件的数量呢?我们领导说是标注“1”,但我不那样认为。

网友:
你应该那么认为,没什么,
部件中有装配的数量

网友:
当然是标注在整个部件中该零件的数量。再说就是难道还要让加工单位在加工时翻你的组装图给你数数量不成?

网友:
我通常都不表零件图上的数量,只表重量(单件的)

网友:
单位为xx/台为宜

楼主:
非常感谢行者风天下,看来领导说的错了

网友:
如果这个部件不止用一个,或者说其他部件也要用到这个零件,标1是不正确的,标一台设备多少个为宜!
如果产品系列化了,这个部件是通用部件,则标这个部件用多少个为宜!

网友:
生产部门是依据总装图上的零件数量下生产指令,不能依据零件图上的数量!
生产工人不是依据图纸上的数量加工零件,是依据生产指令加工!
另外还有维修、库存方面的需要,生产数量和图纸上的数量一般是不一致的!

网友(2011-04-15):
我也遇到楼主类似的困扰。我解决的办法是根据按照单台设备的一共需要数量填写在零件图纸上,装配图中的数量表用solidworks自动生成。另外再给加工方一份明细,明细中的数量包括备件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