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轴修复电镀厚度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1-02-22):
直径为200mm一根45号钢轴,与轴瓦配合的表面拉伤,需要修复的厚度大概0.2mm以上,单纯镀硬铬厚度不保险。是不是需要先镀铁然后再镀铬,还有没有其它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镀双层的结合力更不好,直接镀硬铬25-30后再磨到尺寸即可

网友:
车掉一点后再堆焊了再车加工 供参考

网友:
用电刷镀技术修复。

网友:
可以 先镀化学镍  后在镀铬

网友:
要整体一圈都了换厚点的镀,如果是局部地方,补一块再搞,我们以前拉伤补了再加工

网友:
电镀是没问题的,镀铬有镍基铬和铜基铬,即使单纯镀铬这个厚度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就要求电镀的质量问题了,因为镀层过厚若电镀技术不高会产生”起皮“现象。

网友(2012-03-23):
我可以用热喷涂技术修复轴公差的。修复过的硬度HRC大于65度。

网友:
学习 看各位高手如何作答

网友:
最好是镀了,好于烧焊!; g+ q6 H2 p2 D7 y"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