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16材质与45钢焊接

楼主(2011-02-22):
请问316材质与45钢焊接,采用什么焊接方法及焊接材料比较好?如果采用钨极氩弧焊,所用焊材为ER308,是否合适呢?

网友:
找点材料试试看是最好的

网友:
很不合适,用ER309可能勉强行,最好用ER310

楼主:
找材料试焊不太可能,老板不同意。
如果采用手工电弧焊,选用不锈钢焊条A306合适吗?
像这种异种材料的焊接最好选用什么样的焊接方法及焊接材料呢?零件为轴,不锈钢部门要承载,选择焊接材料的时候是以不锈钢的焊接性做标准选择焊材的吗?

网友:
我们一般是采用真空扩散焊

网友:
要保证焊件的强度才配焊材,最好是看看母材与焊材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公司没有~只有手工电弧焊、钨极氩弧焊、二保焊和摩擦焊机

网友:
一般普通的不锈钢焊条应该可以。要不选贵的,特种焊材,我这里有万能的焊材,很好用。不同材质之间的焊接尤其显示出它的优势。就是价格比较贵,论根卖。呵呵,我QQ:411823263

网友:
我建议你下载或购买一本     异种难焊材料的焊接新工艺新技术实用手册   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论坛里看到过高手发布这个东东,就是下载不了哦。是不是等级太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我的公司,可以考虑你的建议。呵呵。
现在的公司老板不会在这上面花钱的。

网友:
我发这个资料给你吧,你把邮箱或别的联系方式给我。

网友:
或者你到焊接社区,我在那里发给你

网友:
对不起,焊接社区发不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我们有另外一个品牌的,和万能的差不多。价格在300左右一公斤。如果合适,可以联系我。13818344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