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物流智能运输车, 有无厂家能提供?

楼主(2011-02-22):
用途: 车间内物流运输用工具, 能按照地面的引导线或其它引导信号,自动将物料从一个车间运往另一个车间.
目的: 减少运输人员, 降低劳动强度.
有无厂家能提供此类设备? 寻找中...
多谢.

网友:
搜‘AGV'车,一大堆,你选一个,有进口的,有国内的,好像沈阳有,
俺也用,发动机线上,装配与运输,但不便宜,

网友:
每一辆车的价格和宝马汽车的价格差不多,而且维护费用也非常高。

网友:
沈阳新松就有,

楼主:
一般情况下, 国产AGV车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这个经常听说,哈哈,听说调试时飞车挺吓人的,现在一些卷烟厂,汽车零配件厂用得多。昆船也做,具体楼主调研。

网友:
昆船的确做。
俺同学当年差点被失控的小车把腿挤断。

网友:
AGV撞人,也听说过,但没有见过,俺玩这些东西,不太理解,按理不应该,
上面一路色块系统,前面两路激光,一路超声,是串系统的,都同时失效,概率非常小,

网友(点评):
或许是眼耳鼻正常,大脑失控了...或者控制胳膊腿的神经断了,串联系统提高可靠性,不错的概念

网友:
  用普通的平板车不就好了    蓄电池或者低压供电都可以的   遥控器控制不就省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