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检测

楼主(2011-02-22):
各位大侠:
        我想问下同轴度φ0.8,如用V型块和百分表检测,百分表在零件上所转一圈的数据除于2是不是就是实际的检测数据,还是不要除于2,百分表直接的读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零件转动一圈,百分表示值的变化量就是零件的同轴度,不要除以2.

网友:
严格的说,零件转动一圈,百分表示值的变化量是零件的跳动。
跳动可能包括圆柱度、圆度、垂直度或平面度误差。
当工件圆度误差足够小时,可以取被测要素各截面的跳动值,将其中的最大值作为同轴度误差的近似值。

评定同轴度误差,需要测量各截面半径差值,计算出中心点坐标。根据各点与轴线的位置关系确定同轴度误差。
其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是个很复杂繁琐的过程。

这是我的理解,各位大虾请赐教。

游客

网友(2012-04-29):
正解

网友(2011-02-25):
完全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2011-05-03):
测量同轴度,建议同时用两块百分表测量工件上下两表面(要转动),多选几个截面测量,区最大值。

网友:
感谢2楼和四楼学习了。。。。。

网友:
测量同轴度,建议多选几个截面测量,取最大值。

网友(2012-02-23):
    完全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
四楼说得好!
我再补充一点。由于你是使用了V型块做检定标准,所以基准圆本身影响到自身轴心的形状误差都还要累加到跳动值上。包括
1.基准圆的圆度,
2.基准圆弧面对轴线的垂直度,
3.基准圆弧的表面粗糙度,而且这里有影响的不是Ra,应该是Rz,
4.椭圆度(椭圆度由于在V型块上引起的径向跳动比较复杂,跟V型块的角度还有接触点的弧度都有关,不能直接叠加)
所以定位基准如果选择自定心的卡盘或者找正之后两顶尖可消除基准本身误差。

网友:
百分表示值的变化量就是零件的同轴度

网友:
四楼说的对,不过计算出被测圆心坐标值相对基准圆心值的差值的二倍,才是同轴度。

网友:
同轴度是由垂直轴线的足够多的截面测量和计算得来的

网友:
   我感觉还是四楼说的对,挣积分,多学习。。。。

网友(2012-03-28):
      目前我做的是质量检测工作
              这些东西真的很好

                         谢谢分享  学习中···

网友:
完全同意4楼的说法,2楼也不错。

网友(2012-04-27):
0.8的同轴度别想太多了,转动量就是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