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两端的轴承拆卸方法?

楼主(2011-02-22):
曲轴2端的轴承.是加热后轴承在放在曲轴2端上的...安装的时候比较容易.但是需要拆卸的时候就比较困难.....厂里有一个3个爪子的好像专门拉轴承的..但是有的很大轴承外圈拉到变形了还是啦不出来...求高手帮帮忙..!

网友:
也采用加热轴承的方法啊 以前看过人家修拖拉机时好像就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先用火烧...在套上去...套上去了以后在烧就不好烧了...

网友B:
做个工装用油压机挤出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工装用油压机挤出轴承。

上次在北地铁看到过他们装配轴承的时候。。。用油压装置压进去的。。。内孔也就是轴径大概有200mm吧。。。

网友:
外圈拉坏了再拉内圈应该可以。。

网友(2011-07-29):
做个拉板用千斤顶拉,还拉不下来的话就一边加热一边拉就下来了

网友:
有专用的拉轴承的液压拉力。拆卸轴承一般要拉轴承内圈。若是定期检修曲轴,实在难拆的话,看看轴承型号,采用破坏性拆除法

网友:
直接找个气焊老师傅,把轴承片下来不就得了,既然是把轴承加热后安装的,用拉马根本就不行,要不把轴承用气焊烤红了一砸就下来了,具体用那种办法还是因工作环境而定

网友:
我就直接割下来

网友(2011-10-31):
很多时候也是割的或加热敲下来的,

网友:
边拉边加热,再给些力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