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拆卸有那些方法啊?

楼主(2011-02-22):
轴承经过用火加热在套在曲轴2端..有什么方法去下来呢....试用过3个爪的拉的....但是轴承外圈已经变形..轴承去丝毫未动...轴承很大...

网友:
那个要用三爪卡住轴承内圈往下拉的,你卡外圈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
呵呵 用气焊直接刺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圈底部到曲轴空间小放不下卡爪....

网友:
如果轴承已经破坏了,那只有破坏性拆卸,设计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拆卸的方法啊!

网友:
对于这种过盈量较大的配合,当要拆卸的时候确实很让人头疼,大都会选择通过直接切断轴承拆卸的方法。
你这个完全可以这样去做了,因为外圈已经损坏,即使完整的拆下来也不能再用了,轴承是精密元件,一但有大的破损就不建议再用。

网友:
现在轴承已经被破坏了,那就采取破坏性方法吧,就像楼上几位说的直接割轴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