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钢厂还在用日本昭和的旋转接头?

楼主(2011-02-22):
有多少钢厂还在用日本昭和的旋转接头?
国产价格便宜,但寿命有点短!

网友:
我们用美国都不灵的旋转接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旋转接头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卷取机及开卷机上面

网友:
我们可以提供Rotoflux的旋转接头:

连铸应用的(水接头):

卷取机/开卷机应用的(液压接头):

网友(2011-07-04):
这个东西主要是根据工作压力和转速选择密封件,我做的12路高压旋转接头用的进口密封件,用了2年多也没问题。比进口的不差。如果是水用的,材料一定要防锈,水质也要比较清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