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彎方法,求助

楼主(2011-02-22):
各位大俠, 茲我有要好朋友, 有件附圖的工件, 需要折彎, 但因圖複雜不知如何折彎次序和刀模選擇, 盼請各大俠拔刀相助告之解決辦法,不勝銘感.

板長: 1742, 板材: 熱軋板2MM厚, 精度 1米0.5度

謹此謝過

网友:
从中间向两边分别折弯两次,这个工件要换好几模具了

网友:
要求有蛮高啊,比较难作到啊

网友:
用折弯机和锤子来干差不多

楼主:
謝謝各位回帖, 似乎此件工藝, 頗難解決?

网友:
我不敢说这个工件简单,但事实上也并不难,只是实际操作起来会比较麻烦。
小弟不才,但有点狂妄。在此给出一套加工方案,不合理或者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1.中间的150°以及上边的全部折弯可以用常规模具在第一次完成,至于折弯顺序,从下依次之上是比较合理的。关键是最上方那个圆弧,不知道精度要求几何。要求高,理应采用成型模具,但材料宽度使得成型模方案不大现实。但若使用折弯机,可以想象折出来的效果肯定差强人意。我不能代替楼主做决定,所以那个圆弧,楼主自己看着办吧!
2.150°下面应该是段差。1742mm宽度以及2mm板厚的热板段差比较困难,这个地方应该使用比较好的段差模具,另外,操作人员的耐性也很重要。大尺寸段差很考人耐力。尤其是需要保证整体平行度的时候,更需要精心操作。如果模具不大好用,精度要求又高,而且让耐性较差的人来完成,可能会摔东西的。我以前因为折弯机不好用,就狠狠地摔过。
3.段差完成后,下面紧接着的大角度可以和R87.5一次完成,这个比较简单。
4.这个工件最大的难度就在R10的成型,也就是1742mm的封闭折弯。以往时候,在设计大尺寸封闭折弯时,一般会使用压平。但这个工件不能指望压平了事,因为R10会产生回弹,而且这个回弹几乎无法自然消除。在此,我建议,应该使用外力强制克服回弹。具体操作如下:事先在R87.5外端沿宽度方向打出一排小孔,R10折弯时,工件上唯一的贴合面因为折弯机上模或者压力板的阻挡,并不能贴在一起。所以,R10折弯到一定程度时(让工件与上模或者压力板产生轻微碰撞最适宜),再用压平模具将两个面压在一起,使之贴合。如果松开压平模,R10立即回弹,所以应该在松开压平模之前,在事先打出的小孔处焊接,将上下两层焊在一起。这样,即使松开压平模,R10也弹不回来了。焊接完成后,松开压平模,将焊接处磨平,工件加工完成。(事先打孔个数可以依照实际情况确定。保证焊接质量,防止焊点松脱后,R10将会回弹。)
可以想象这样的加工速度当然是很慢的。只是小弟能力有限,只能想出这样的馊主意,大家若是有更简单的方法,望不吝赐教。错漏处,请大家拍砖。
精确计算展开,精心调整机床,可以尽量保证折弯精度。另外,建议楼主改用冷板吧,热板不怎么好折弯。

网友:
呵呵,这个东西比较经典。只是小弟已经改玩数冲了……
封闭折弯不能只依赖压平,区别于以往的类似工件。再次冥思苦想之!
电脑也玩没了,为了收拾掉这个工件,还花掉了几块钱的上网费。穷啊,哈哈~~

网友:
两个圧圆弧的,一个折弯的,一个圧平的,先圧圆再折弯,可能精确度不是很好保证。

楼主:
謝謝樓上兩位尤其是muratec139大俠的意見, 問題是, 我朋友要接這張外國單, 如果直接問客戶如何折, 則人家就覺得你不夠級數及資格做, 頗苦惱中. 我會將各位意見轉給他參攷, 謝謝

网友:
请高手解决R87.5以后折弯R10的定位问题。因为板料严重翘起,根本碰不到后定位挡块。
定位问题不能解决的话,根本无法保证折弯尺寸精度。小弟疏漏,仍然等待高手!

楼主:
muratec139 大俠, 有勞你費心了, 小弟不勝感激. 似乎很難解決

网友:
我以前碰到不好利用折弯机后定位的工件,大都可以自己想办法解决。但是这个东西翘起太高,确实不好定位。或许可以增加辅助,但我也不知道具体如何操作。
我们干这一行的,大都比较累。我不只是想将这个东西做出来,更加想以最轻松的方式做出来。不断改进加工方式,提升产品质量,节省人力成本以及时间消耗,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楼主:
仍期待高人不吝賜教

网友:
如果光用折刀  能加工的可能性不大   需要用到易模压圆弧

网友:
是挺复杂的,学习学习高手的回复

网友:
难度很高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