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机tx6513镗床主轴拉刀机构故障一例

楼主(2011-02-22):
昨天修理了一台昆机的tx6513主要症状是刀具拉不住,用测力计测了一下只有0.06千牛,远远不到额定的力量。
首先怀疑是弹簧坏了,拆出弹簧检查,略有变形,凭经验觉的拉力是要下降但不会只有0.06千牛。
第二怀疑弹簧安装的时候没装好,因为在我被请去修理之前,好多个修理工都去修过了。从新安装也还是老样子。
第三怀疑拉杆是否变长所致,从新拆出,核对尺寸,无问题。
继续安装回去,开机,松刀,再拉刀,此动作做了好多次还是不对。头晕了。
振作精神继续分析,发现拉刀的时候行程好像比较短,从镗杆前部看进去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测量拉杆的顶出距离和顶出油缸的距离还是相符的。但症状还是存在。
突然脑子灵光一现,不知道拉刀机构钢套好不好!!!!拧下位于镗杆前部的钢套止动螺钉,手电照进去一看,^_^钢套动掉了!!!!!!,拉出钢套发现钢套位置后移,照成拉刀不紧。从新安装,恢复,试车,修复.
结论,定位螺钉未拧紧,钢套向后移动10.5mm,照成拉刀不紧。

网友:
受教了,谢谢,楼主经验丰富,佩服中。。。。。。

网友:
学习一下实战经验

网友(2011-07-20):
镗杆前部的钢套怎么会移动。

网友(2015-11-14):
楼主威武, 直径110的齿圈拉刀, 拉工件的时候 地都一抖一抖的,  后半段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