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达回油背压的作用

楼主(2011-02-22):
今天突然发现自己不了解为什么液压马达要有会油背压,背压大小对马达性能的影响。希望大侠们能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
马达回油被压我没看到过啊,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维持系统运转平稳的,
完全没有背压,会导致系统工作不稳定,比如抖动等问题,

网友:
和马达的内部结构有关系,比如内曲线马达就要有一定的被压。否则会出现“敲缸”现象。

网友:
背压大小肯定有影响的,太大了系统损失就高了。

网友:
不一定所有的液压马达都需要加背压,和主机工况及马达结构有关,同意4楼的看法。

网友:
稳定速度用的.

楼主:
谢谢高手们的回答,受益匪浅。

网友(2011-06-23):
在一个闭式回路里, 马达的背压大概多少?

网友:
一般马达都有这方面要求的。

网友:
因为设备有时上坡有时下坡,并不都是在平地上运动。

网友:
我想说的楼上都说完了,多看看样本吧,有要求就加,没要求就不加。

网友:
如果是壳体回油的话 ,加背压是让马达壳体内部充满液压油,起润滑的作用。

网友:
赞同楼上补充的观点,防止液压冲击,同时保持油腔内始终充满油液,能消除不必要的磨损。

网友:
我来说几句:
1.关于马达的背压是否需要加装,要看马达在具体的液压系统实现功能,加背压主要使马达输出的转速平稳,在扭矩和转速切换时候不会出现对连接负载很大的冲击。
2.关于马达的泄油口接油箱的中,使用者一定要把泄油管道竖立起来超过马达的壳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马达在工作中充满液压油,让马达的所用运转零件在润滑状态下工作,延长马达。使用寿命。
3.使用马达过程中 ,一定要保证液压油清洁度,因为很多马达的配油结构和摩擦副都通过油膜密封的,不干净的油中固体颗类跑到摩擦副和轴承里面,马达很快就坏了。

网友:
马达都有背压,未听过!

网友(2012-03-07):
壳体卸油压力高会对系统温度产生影响

网友:
回油背压一般在0.3MPa~1.0MPa

网友:
闭式系统和开式系统的马达要求不同的,一般不要混用

网友:
谢谢各位的讲评,在此学习了

网友:
你说的是泄油口!还是AB口  如果是卸油口有被压的话  我就不知道啦  !如果是AB口的话就是为了让他在运转的时候 起着一个平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