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怎么区别的

楼主(2011-02-22):
在生产中经常回碰到那不锈钢什么SUS304、SUS201、SUS316 还有不锈铁SUS430、SUS439,请问那是怎么区别的,其中的成分有些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成分区别很大,比如铬的含量,镍的含量等等,都不一样,性能也相差很大,耐腐蚀性不一样
SUS开头的是日本的代号
中国、美国的代号都不一样

网友:
有一种药水可以通过与不锈钢内的金属成分起化学反应,依据最后生成的颜色鉴别不锈钢的种类,你可以在网上搜一搜那种药水

网友:
代号都不一样............................................

网友:
碳,镍,铬,钼等的含量有区别。含碳量低,耐腐蚀性更好。304为最常用的种类!

网友:
用硫酸铜腐蚀法。有黑色印痕的为非不锈钢。没有印痕的为不锈钢。

网友:
字母后的第一位数字大概是碳含量的代号,比如说304,大概是3Cr13型马氏体不锈钢

网友:
不锈钢种类很多,分类标准也很多。例如有马氏体不锈钢、奥氏体不锈钢、铁素体不锈钢。具体的要去图书馆可以查。

网友(2011-03-29):
这个题目很大的。
在我们所接触的不锈钢中,常见的为,奥氏体、铁素体和马氏体不锈钢,双相的接触不多。
牌号中,200、300系列为奥氏体不锈钢,如201、202、304、316L等。这类不锈钢占到我们使用的80%,这类不锈钢是无磁性的。
虽然都没有磁性,但200与300系列又差很多。我们市场上的201不锈钢的实际含镍量不到1%,而3系列最低的301含镍量在5%。
马氏体和铁素体不锈钢,牌号同为400系列。
马氏体主要用在各类刀具,如手术刀,食品用刀,剪刀等等。
铁素体用在民用的各种装饰板,如汽车类,轻轨,厨房的水槽等等。
这两类是有磁的,大部分是不含镍的;
不锈钢的定义不是含镍的多少,而是含铬。这在我们对不锈钢的了解可能是个误区,不锈钢又叫合金钢,铬含量在12%以上时,才具备抗腐蚀能力。
如果想了解不锈钢,可以在网上搜寻不锈钢的网站。这类网站都有不锈钢的知识介绍,只要下点功夫看看就能了解,我就是这么学的。

网友:
如楼上说的,现在有卖那种药水的,但没用过,不知道准不准。给我们做不锈钢件的厂家说,现在如果自己到市场上去买,很多都以次充好,不熟的话买316,给你的是304就不错。所以如果量稍大直接去生产厂家定比较保险。
网上找了个简单的GB和日标的对照表,具体到每个牌号的应用可惜查手册,百度也多的是。

网友:
药水有很多种,能够快速简单的分辨而已,方面的话可以使用光谱分析仪器。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