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7:24 2#机用铰刀吗?

楼主(2011-02-22):
各位高手,问一下市场上有7:24   2#机用铰刀吗?
请附联系方式 谢谢!

网友:
这个在佛山没有见过,可能要定做才有

网友:
标准铰刀里没有

楼主:
谢谢!
那只能自己画好,定做了
不知道价位怎么样?

网友:
标准没有可以自己做
为什么不做个变径套呢
比做也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径套是什莫?
谢谢!
指点一下

网友:
我说的是变径套,不是空径套,
你不是想在机床上用铰刀吗,而你的机床主轴内孔
是7:24锥度的,而标准铰刀都是莫氏号锥度
你做个专用的变径套,外圆是7:24锥度与机床
主轴连接,内孔是莫氏号锥度与标准铰刀配合。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情况,一般做机加的都知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原来采购的几百件7:24的中间套现在不合用
或是用来返修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