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M60的外螺纹,测量,请教

楼主(2011-02-22):
请问
加工一个标准M60的外螺纹,2点的扣用什么测量?可以让他拧进一个标准M60内螺冒里面;这个螺帽手上没有,没法试。

网友:
用三针测量法,按标准公差加工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批量大的话可以买一个螺纹千分尺或螺纹塞规都可以。

网友:
简单的方法:牙顶宽=螺距乘以1/8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角螺纹也要计算牙顶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不需要,一个简便的方法。

网友:
按照公式:实际大径=公称直径-螺距*0.13
切削深度=螺距*1.08

网友:
还是买个螺纹千分尺吧,也不贵的,有了它环规什么的就不要买了。挺省的,我一直用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