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面钻孔,请教

楼主(2011-02-22):
在螺母上钻一空,如图所示,小批量生产,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比较好!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的加工经验可以传授一下,刀具,夹具,机床或者是特种加工工艺等。

网友:
先用铣刀在钻孔处铣一个小平台在钻孔。

网友:
钻头有一种磨法叫群钻,斜面打孔是其中一种群钻磨法,但适用孔大些,楼主的孔只有1mm的直径,群钻可能不行。还是用铣平台的方法较好些。

网友:
个人觉得分别对不同的螺母做专用钻套,钻套六角内孔和螺母外形吻合,在相应位置先钻直径1的通孔。批量小,钻套可以不淬火。
大螺母的话,属于超难加工了,斜面钻孔,小孔,还是深孔!!!M30的螺母肯定要定制加长钻头了

网友:
不知钻孔的形位尺寸要求的严格不?有没有不允许铣平面之类的技术要求,详细一点。另:小批量是指多少件?

网友(点评):
没有行为公差和严格的尺寸要求

网友A:
用精密小钻床,加以小夹具应该就可以做到了。

游客

网友(点评):
固定块可以再低一些,过螺母口5MM就可以了,这样钻头可以短些,夹具画得不错!强人!

网友(2012-05-29):
下面的孔径可适当加大便于落屑
1MM的钻头有多长你算过没
夹具很好,学习下
夹具只限制的左右上下方向的自由度,前后方向都没限制。
要考虑切入点和切出点1mm钻头这种打法要折的。夹具可以这样做。刀具最好不要直接用钻头钻。考虑用铣刀先打出平底。试试
夹具不错。
夹具很好啊,学习了
下面的导向孔不要的话,在出口处是不是会断钻头呀?有孔的话里面会落铁屑,不好清理。

网友(2011-02-23):
楼上的夹具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很不错

网友:
六楼提供的夹具真的不错

网友:
以后我要常来逛逛,收益不少

网友:
简直太聪明了,高手!

网友:
夹具工装很重要 楼上的那个图很给力 应该可以帮上楼主一个大忙了

网友:
6楼工装真的太好了,强力支持。

网友:
六楼的夹具很不错哦

网友:
给六楼加分啊,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精密小钻床,加以小夹具应该就可以做到了。

看似简单的工装,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的夹具
一定要有丰富的经验才能设计出来
佩服

网友:
夹具是这样,但是螺母是多大的?钻头有那么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夹具不错。
但要考虑1MM钻孔的难度。

网友:
楼主的图不怎么详细,需要知道加工孔与螺母的位置关系,该产品是一系列不同大小的螺母,尺寸要求如何??
做夹具最好能一具多用
六楼的夹具挺好,但增大的夹具的制造难度,如果改一下,将导孔做成模块式,可以调节,这样就可以完成不同尺寸,不同孔径的加工…………

网友:
高手真多

网友:
6楼的夹具不错,可惜只能钻第一个,第二次进口出口均为断续切削,1mm钻头很难受.进口用中心钻引孔,出口补一个辅助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就是这样搞得,就是效率太低,想改进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这样考虑过了,会做做实验的,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佩服这个夹具,学习中

网友:
6楼上的夹具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夹具台面上做工夫,非常不错的夹具

网友:
   ,我干过好多这种活,这个孔在我们这里是叫保险丝孔,就是在里面穿一细丝,做用是在装配前防止转运时掉的,没有什么做用,可以钳工转着打,但最好,最快的是高速穿孔机,几十秒一件。

网友:
6楼回答问题很详细呀

网友:
六楼的家夹具很不错,先顶一下。
但是量比较少,一般把螺母磨个平台在用钻头钻就行了啊,个人浅见

网友:
上面的夹具可以一试,如担心下部切屑不好清理可直接将底板打穿。

网友:
不利于排销...............................................

网友:
夹具设计很有创意

网友:
六楼想法不错,顶一个………………

网友:
六楼有图有真相!!!!

网友:
很好的夹具
一定要有丰富的经验才能设计出来
佩服

网友:
用电火花穿孔机穿个孔,加工直径范围0.3~3mm

网友:
6楼的是高人,佩服

网友:
夹具非常好,就是钻的孔太小,还是不好钻

网友:
很好,很实用,真的很不错 ,大小批量生产都
可以。

网友:
那款夹具不错
。。。。。。。。。。。。。

网友:
用手动风钻,现在正确位置言45度打一窝,再演正确方向即可打通。

网友:
给六楼加分啊,给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哦,夹紧后排屑怎么排呢,孔径1mm是不是相当于细长孔啊,钻头会不会断啊,还有如何适应不同尺寸的螺母啊,还有多次加工时如何找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本身钻1mm的孔靠的就是经验,全靠手感,目前自动钻1mm孔的自动化设备我还没有见过。
至于排屑和平时钻孔没什么两样,只是在快穿的时候放慢进给速度就好。
而不同型号的螺母因为空位不同,所以要更换夹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熟练了,佩服

网友:
排屑有点恼火,还是赞一个……

网友E:
让做模具的做一个钻模就可以了,你的产品和我的一个产品比较类似,我的是一个小齿轮轴,也是在端面上钻一个斜孔,2mm的钻头,钻30个深。楼上那位的夹具是不错,但就是有一个缺陷,容易造成铁屑排不出或用力不当,钻头断在夹具里。最好是上面用钻套,先引孔,然后通过滑动块划开,拿掉钻套,再划回来钻下去。可能你会觉得麻烦,但毕竟是1mm的钻头,少不留神就卡断了,如果卡在夹具里就够你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让做模具的做一个钻模就可以了,你的产品和我的一个产品比较类似,我的是一个小齿轮轴,也是在端面上钻一个 ...

让做模具的做一个钻模就可以了,你的产品和我的一个产品比较类似,我的是一个小齿轮轴,也是在端面上钻一个斜孔,2mm的钻头,钻30个深。楼上那位的夹具是不错,但就是有一个缺陷,容易造成铁屑排不出或用力不当,钻头断在夹具里。最好是上面用钻套,先引孔,然后通过滑动块划开,拿掉钻套,再划回来钻下去。可能你会觉得麻烦,但毕竟是1mm的钻头,少不留神就卡断了,如果卡在夹具里就够你麻烦了。
同意楼上

网友:
楼上的夹具不错。
还有一种办法:既然是小批量,可以考虑先加工螺纹孔及小孔,后铣螺纹外方。

网友:
很好  很强大!~非常好 !!~ 经常学习下 ~~~

网友:
这样大角度的斜面,钻套需要很高的硬度,否则很快就会磨损,HRC60左右还行,而且钻头也容易磨损。

网友:
用细孔放电机,一次就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侠说的是电火花穿孔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的,穿孔机可以使用不同的铜管,有ф0.5、ф0.8、ф1的,如果孔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直接用1MM的穿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真在考虑这种设备,只是生产率的问题,不知道这种设备的效率如何?这种设备一台同时可不可以同时打几个孔呀?

网友:
楼上的夹具不错。
楼上的夹具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G:

加工效率要看情况了,可以做夹具一次起穿一批孔,但穿的深度太多的话,可能会飘孔。

网友:
就知道平时的加工方法,什么电火花穿孔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学习中。。。

网友:
初学者 只学习,不评论

网友:
给力
支持6楼。。。。。。。。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想请教的是可不可以一下在电极上一下装几根铜管,同时加工呢?

网友:
楼上的夹具不错

网友:
学习了!卡具可以

网友:
夹具不错,小批量成本问题,量太小就上铣床

网友:
6楼的做法应该可以了!

网友:
先用1MM铣刀叉个平面再用钻头打。容易断,加工费高的话就电火花。

网友:
回复 网友G:

铜管只能装一支,可以考虑把工件叠起来穿孔。

网友:
还少一个方向的约束

网友:
学习了,真给力!

网友(2012-05-01):
楼上的那个工装不错,能很好的导向,方法不错

网友:
专用夹具

网友:
很好的加工高招

网友:
数量多点的话值得做那么个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