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换砂轮需要二次校平衡么?

楼主(2011-02-22):
从我十年多前进厂就传下这样的规矩,交换新砂轮需要二次校平衡。新砂轮买回来,先听音,看裂缝。然后装法兰调平衡。第一次平衡好了以后装上磨床,不开水用金刚石修砂轮外圆。全部修好了再拆下,再次校平衡,这样二次校正平衡后才可以装上磨床加工。今天来了个磨床厂的人来调试新的全自动数控磨床,我就发现他没有进行二次校平,询问调机人员以后,得到答复,没有必要二次调平衡,我想问下,交换新的砂轮是否真的不要二次调平衡?

网友:
个人意见2次平衡后更好!
猜想:
可能随着技术的发展(砂轮精度,机床精度,刚度提高了),修砂轮后的不平衡量很小了,或系统动刚度大大提高了,对此不平衡量敏感度非常低。所以为提高效率,不再2次平衡。

网友A:
现在的砂轮内孔与外圆的同轴度做的比较好,二次动平衡必要性不大。
个人认为,但精密磨削加工时,还是做二次动平衡的好。

网友:
我们加工冷轧辊都没有进行二次平衡。个人判断进行二次平衡很有必要,因为首次平衡以后再把砂轮外园加工以后,其重心会发生偏移如果使用就有可能产生较大的离心力振动。通过二次平衡以后就可以保证磨床的旋转精度。

网友:
不开水修砂轮,小磨床是可以的,500以上的砂轮,50米线速的,恐怕金刚笔受不了.另外,金刚笔很忌讳忽冷忽热,不然容易炸掉.
二次平衡,不是必须,而是看情况,假如砂轮修圆后平衡没问题,用手感觉一下冷却管的末端就知道了,那就不用平了,拆一次挺麻烦,尤其是大砂轮.
如果带动平衡的磨床,假如砂轮质量比较好,连静平衡都不用,直接装,动平衡就足够了.

网友:
现在砂轮的质量有这样好吗???????????

楼主:
鬼子拿的是NORITAKE的砂轮调试的。我们拿的是国产的三住MISUMI砂轮。虽然都是日本牌子,那个质量是谁用谁知道。其他的国产牌子那更不好了。

网友:
台湾的一品也是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设备,本来就不便宜,动平衡应该是有的.只要有动平衡,俺可以明确告诉你,别说是日本进来的砂轮,纯国产的品牌砂轮都不需要二次平衡.有些私企小厂做的砂轮比大厂的都好.
看砂轮,直观的就是看两个端面,假如很平整,那质量就差不了,连一次平衡都不用,直接装(记得拆掉平衡块),动平衡.修完再动平衡就可以了.
但原则上,还是建议做一次静平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有必要,除非你的产品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现在的砂轮一般多是根据你定下的宽度上砂轮车床车过端面,余量留的不多也比较均匀(一直配圣戈班的),故修整后不平衡量变化不大,直径500及以下的砂轮本身尺寸比较小,不平衡量不大,所以静平衡后就可直接上机床。数控磨床直径500以上的砂轮主轴上一般都配有砂轮自动动平衡仪,除非你们公司为了压缩成本取消,配了动平衡仪的无此必要。

网友:
也许现在的磨削震纹 就处在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砂轮内孔与外圆的同轴度做的比较好,二次动平衡必要性不大。
个人认为,但精密磨削加工时,还是做二 ...

没有必要作动平衡吧

网友(2011-11-12):
就个人经验而言,对于质量好和砂轮就没有必要,但差的砂轮二次都搞不掂,建议买质量好的砂轮,这样对磨床精度和寿命很有好处.

网友:
其实应该二次平衡的,国人就是为了省事,做事不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