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花刀滚直纹问题

楼主(2011-02-23):
    以前加工的时候怎么滚都不会乱  但今天换了滚花刀后滚出来就乱纹了 (机床 夹具什么都没动过  滚花刀也是同类型的)很费解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先不开机床把刀顶在工件上再开机试下

网友:
由于滚子的齿距与工件的周长不匹配造成滚出来的直纹有重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因为滚花刀用的都是同型号而且工件也没变 以前都可以的 还有你说的匹配问题我也是这么认为 不过我看过一些资料说 滚花是挤压力 不存在说工件的周长要滚花刀齿距的整数倍 我也搞不懂这点 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