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MPF所生成的KEY 这一行怎么填?

楼主(2011-02-23):
  各位大哥TRUMPF所生成的KEY  这一行怎么填啊?能不能下载用的?

网友:
能否再祥细一点

网友(2011-05-08):
拿掉加密狗再启动软件他会提示没有加密狗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里面有串英文

网友:
呵呵,我还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