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轴承中的滚动体个数?

楼主(2011-02-23):
那位大侠知道在哪可以查轴承滚动体的个数啊,我查了机械手册和NTN轴承样本,只有尺寸和载荷,不知在哪可以查滚动体个数,请大侠们讲解,(例:NTN AXK 1101)

网友:
滚动体的尺寸和数量是工程师设计时计算出来的,没有标准可以查。

网友:
这个也是困扰我多年的问题,现在也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请问打家专门的轴承手册会有吗?有看过的吗

网友:
手册上是不会写钢球数的,只有载荷转速等。

只有看图纸才知道钢球数和钢球尺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纸上只写了型号。

网友(2011-05-11):
看来这个问题为难了很多人啊,我也是其中一个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说,通常我们在设计轴承的时候会根据客户实际负荷、转速等综合因素进行合理优化,所以,很多时候相同型号的轴承滚动体大小和数量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
买个轴承,回家数数、、、、

网友:
LZ, 你为什么要关心滚动体数目呢?想鉴别真假是么?
滚动体数目手册和样本上都没有的,必须问制造商。

网友:
查到尺寸和载荷,基本就知道滚动体直径和个数了,尤其是球轴承

网友(点评):
怎么知道的,是推算出来的吗?可以举个例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举个例子:查样本 KOYO 6207 35*72*17 Cr=25.7,Cor=15.4; 计算过程:1.暂定中心径Dwp= 53.5,钢球直径Dw=0.3*(72-35)=11.1,  2.       验算 a。若Dw=11.112,Z=9,此时填球角ψ=191.8度,计算Cr=25.67,Cor=15.30,合适   b.若Dw=11.509,Z=9,此时ψ=198.77(不合适),且Cr=27.28,Cor=16.21(和样本不一致)c。若Dw=11,Z=9,此时填球角ψ=189.84度(合适),但计算Cr=25.21,Cor=15.06,不一致。。。。因此我们认为a设计负荷KOYO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