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气动顺序控制系统

楼主(2011-02-23):
前几天看了胡仁杰的帖子,
由于不知道具体动作,只能把我以前做过的一个系统发给你看看。
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你,

具体思路是这样的
你可以把气路和电路是想成是一样的。
气缸什么的就相当于电机
气控阀相当于接触器
气控阀的控制阀(机控阀)就相当于位置传感器+输出信号发生器
条件判定你可以采用计算机上的“于”“或”“非”逻辑控制,这些逻辑气阀也不难找。除了延时动作阀做的少点。
然后你就当电路控制来做吧。

这个系统能实现
1、手动、自动切换
2、自动流程:双手按启动--气缸2下--气缸1延时下--到位后保压延时--延时完成双气缸退回--结束。

补充说明:
1、自己随便画的图,不太标准。
2、实物上系统已经试验过了,由于实际有点更改,不排除有个别气路有问题。
3、纯气动系统只适应简单动作,动作太多造价会很高,气路复杂,且不易维修。
4、这个系统是我刚开始学气动的时候搞的,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以免误导他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回复这个主题吗?
多个气缸的线路图怎么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002

楼主:
恩,我觉得这个东西另起一个帖子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