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螺母2Cr11Mo1NiW1VNvbN加工用什么刀具比较好?

楼主(2011-02-23):
最近加工一批高温螺母,材料:2Cr11Mo1NiW1VNvbN,我只知道这种材料好像是耐高温的不锈钢合金材料,很费刀具!加工六个等分槽,槽深:32mm,宽:41mm,自由公差!如图所示:
现在所用刀杆为:山特维克CoroMill 490,刀片为:GC1030,切削参数:转速S 2500r/min   进给F:800mm/min  吃深:2mm,
等分槽在数控机床上采用旋转指令加工,,一般,两颗刀片一个位只能加工一件,刀具成本太高,(以前用的高速钢波刃立铣刀,但是效率太低,而且很容易崩刀),不过相同的机床,相同的参数加工45CrMo的螺母(加工内容相同,只是材料不一样),两颗刀片一个位能加10来件,效率、质量还将就。请问对于2Cr11Mo1NiW1VNvbN这种材料有没有比较好的加工方案,采用哪种刀具,切削参数?

网友:
2Cr11Mo1NiW1VNvbN

连这个材料都没有听过,来学习的

楼主:
社区有没有哪位同志遇到过类似材料加工的啊?真心请教

网友:
降低一下转数和进给看看!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