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刺有点讨厌

楼主(2011-02-23):
圆柱形工件.打通孔.在中间4方向分别打孔工件高度40.难道就只有挨个去毛刺吗.....就不可以在工艺方面解决吗......

网友:
数控机床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单了
四方打孔不知道孔是多大
通孔的尺寸也不知道
如果量很大的话建议用抛丸机
那样应该快点

网友:
建议楼主先去了解毛刺形成的机理,那么您就可以在加工中将毛刺降到最少。

有背面倒角刀可以选用,就只需再过一刀就去毛刺和倒角。

网友:
你提的问题就太笼统了,能不能传个图面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