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的模具加工问题

楼主(2011-02-23):
请教一个模具加工问题,在一个长方体的金属块里加工如图所示的通道(截面图),相当于垂直和水平方向的两个等边长的正方形孔相交,问题是能不能在保证一体化的情况下,加工两个正方形相交的倒圆角。如图所示,有什么好方法请指教。

网友:
如果是侧边槽,铣、磨、电火花等都可以加工。
如果是内部槽,铣、磨、电火花等都可以加工。

网友:
留个名,等高手来回答

楼主:
我现在是做内部槽,R角用铣、磨、电火花不是很好加工吧,直角就没问题了

网友:
你这个图不是很清楚;
第一:你这个产品是不是折弯?类似于直角铁?
  解决办法:类似于直角根据你的产品高度可以用:快走丝、慢走丝加工;铣床加工(R角度太小不行)
第二:如果你这个是内压成型你可以考虑下结构
   解决办法:模具采用三板结构,中间造造型(方法参考第一条),两侧增加两块板,用螺钉连接就可以。

网友:
这个实在是有难度
关注中

网友:
把图逆时针旋转45°直接压,取消图上的的压头。

网友:
类似型材断截行不?先拉出一坨来再分开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这个是挤压模具,在一定温度下,用压头将样件从水平位置直接出来,你说的第二种方法也很巧妙,我现在已经解决了,在板的侧面直接加工槽型,然后拼上一块板螺钉固定。呵呵

网友(点评):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