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厚的铝板折弯应该扣除多少啊

楼主(2011-02-23):
3个厚的铝板折弯应该扣除多少啊,谢谢!

网友:
是折弯系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地方用折弯系数,我不知道怎么算。但我们这用折弯扣除,也就是两块板相加再减去一个折弯扣除!

网友:
如果是折弯系数的话,偶可以提供

网友:
3mm用R1/W16 折弯刀,折弯扣除4.9

网友:
我们这里是减去5MM的

网友:
3mm Alu R0.5 V20折弯扣除5.1

网友(点评):
和我想法一样5.1

网友(2011-06-25):
总之:折弯计算时是中性层不变。大家的算法都是大同小异。应该有手册可以查的。

网友:
这个要根据刀具的实际情况来的,你不会自己试一下吗不是最准了

网友B:
我们这用的是1.7-1.75倍实际板厚

网友:
折弯半径不同,你问的扣除也是不同的,要详细些.

网友:
有能提供手册的吗?关于折弯的

网友:
铝板要看你用的刀模,还有压力大小是否适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实际剪一块铝板,折弯前后进行实测,

网友(2011-09-12):
如果你对你量的尺寸有信心的话,可以采用试料法。

网友:
折弯扣除应该为4.4,如果不是足厚为4.2

网友:
由于材料成份,和所用的刀模都有不同你最好先折来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用的是1.7-1.75倍实际板厚

我们一个厂的呀,哈哈,算法一样

网友(2012-02-25):
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铝板的折弯系数要比铁板的要小,铁板的系数我们就按照找板材的1.7倍算  3MM铝板一道弯剪5MM就可以了

网友:
算出来的结果都差不多~

网友(2012-06-29):
根据下模的大小来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