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阀的应用,请教

楼主(2011-02-23):
如下图~该部分的控制作用什么? 我是新手~~请求帮助~
~

网友:
把图纸补全啊,驱动部分是什么,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网友:
取A,B口中压力最大者,作为其他动作的控制油源。

网友:
是否控制负载敏感泵?

网友:
猜猜看,是否是负载敏感泵的控制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控制源 但是我想知道能控制速度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单向阀门进入 从球阀出去 出油出连接执行原件

网友:
系统图不全没法确定具体用途,上传完整图吧

那个是个逻辑阀“或阀”。“与、或、非”逻辑应该清楚吧

网友:
取A,B口中压力最大者,作为其他动作的控制油源,很有可能是接负载敏感泵的控制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执行元件是什么,马达,油缸,还是其它?
液压源是什么,定量泵,变量泵,压力源控制方式是什么,还是其它?
我说的这些对于高手来说不一定全部需要,但是如果有的话,肯定是有利于将图看懂,看明白的!

网友(点评):
执行原件是定量的马达~压力源是定量泵

网友:
这种阀好像是 为了保证比例阀前后压力平衡的吧

网友:
参考一下看

网友:
我看不懂....  希望高手能帮到你的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梭阀控制口怎么接的?

网友:
这个对你有用,后面有关于梭阀的

网友:
在第二部分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正在搞 把恒功率泵 改造成 负载敏感泵    谢谢。。。。。。理解了

网友(2012-03-31):
挺专业的啊?可以学习学习了。

网友:
恒功率泵

网友:
弄个全图。。。。。。

网友(2013-03-07):
真是学习了,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