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攻丝之后螺纹规塞不进

楼主(2011-02-23):
我昨天攻丝M10的打孔是8.6的大小,然后转速100,倍率是125,为何攻丝之后螺纹规只有一头塞进,另外一头变小了,赛不出里,深度绝对够,那位仁兄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网友:
另一头是止规啊哥

网友:
呵呵             螺纹规,又叫通止规……

网友:
2楼一语道破天机,哈哈

楼主:
我是说工件的一端通规可以旋进去,但是不能旋到底部,总是有一两个牙不能通过,这是为什么

网友:
平时工作中很少用螺纹塞规
期待高手回帖学习中

网友:
道具磨损或里面有披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退刀槽要是没有到孔的低端丝锥没全部过当然进不了
也就是说丝锥有效牙没攻够深

楼主:
深度是没有问题的,我曾听说过可以把转速设置为101或99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为什么我试过之后没有用呢

网友:
就是螺孔的一头可以过通规,另一头不能过通规?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刀具切削时几何角度不理想或者是刀具磨损或者是导向一段丝锥崩齿,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把刀磨一下导向后角,或换丝攻。

网友:
可能是一头螺纹某些牙有毛刺吧,你可以用丝锥来回通几次,毛刺抹掉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天试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使用的什么设备?
主要问题可能出现在工装上
也可能是进给速度太快,导致的牙形角变形的原因

网友:
1、你的可能是盲孔,底部未攻到位,要不修正下丝锥尖端角度?
2、丝锥先部磨损了吧?
3、显然底孔偏小了,要不你就加大底孔,规格应该是(8.61-8.75)。
还有你的是切削攻丝还是挤压攻丝啊?

网友:
丝攻的头部与中间部分尺寸有差异。

网友:
攻的是什么材料,要是铝的话会出现现这个原因,建议你用柔性攻丝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
丝锥前端部分磨损了  换新的丝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你的丝锥没有装正,调整一下可以解决

网友:
一群庸医的高谈阔论!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都是在丝锥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才有的,换个新的就好了
    应该是磨损的原因吧  期待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螺纹通孔吗。楼主注意下用的是不是盲孔丝锥。还有是不是正规厂家的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