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钻的使用

楼主(2011-02-23):
如果加工26MM的孔使用U钻,那么它的具体转速和倍率是多少,求教。材料为20CRMNT.深度是25mm左右,谢谢

网友:
加工26MM的孔使用U钻S1500F75试一下

网友:
u钻是什么?
第一次听说
哪位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
百度收索   答案就会揭晓

网友:
建议S1100   F60    还要看你用的什么品牌的U钻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我会试用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