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12堆焊怎让不开裂

楼主(2011-02-23):
焊Gr12模具钢总是开裂怎么办

网友:
1首先磨去裂纹。
2预热温度在200-300
3小电流焊接。并且焊接后敲击以减小应力。
4焊接后低温回火进一步消除压力。

网友:
在自动线上看到焊接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焊接前用乙炔焰(没有看到罐子,不知道是不是氢氧焰)预热烧至发红,然后用火焰融化焊丝,接着用火焰保温,慢慢冷却,再用超声波探伤

网友: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
就是预热,焊后保温缓冷。如果场合不合适,可以选用特种焊材直接焊接。我就有卖啊。呵呵,在做广告了。

网友(2012-07-24):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