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步进电机驱动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圆盘转动,但是圆盘距地只有十厘米左右,该如何连

楼主(2011-02-23):
想用步进电机驱动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圆盘转动,但是圆盘距地只有十厘米左右,请问该如何连接?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装置在圆盘上面就成了呗!

网友B:
用同步带连接出来,电机倒竖着放在外面,安装检修更好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置在圆盘上面就成了呗!

但是我的圆盘是转动的啊,并且圆盘分成两部分,中间的小圆盘不转动,只有外圈的大圆环需要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同步带连接出来,电机倒竖着放在外面,安装检修更好都方便

恩 谢谢你,能说的再具体点吗?比较笨,呼呼。。。

网友:
帖一张结构图上来,这样便于大家给你方案。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
提问题时,自己得先有点构思,最好有图贴出来,这样大家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圆盘是转动的啊,并且圆盘分成两部分,中间的小圆盘不转动,只有外圈的大圆环需要转动。。。

咋又有但书

提个问题要表述清楚,您对于整个情况是了解的,可是俺们看帖的仅能够从帖子里的表述来回复。

您随便问,俺就随意回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又有但书

提个问题要表述清楚,您对于整个情况是了解的,可是俺们看帖的仅能够从帖子里的表述来 ...

对不起啊,新手,多多见谅。。。

圆盘外圈转,里面是另一个固定的圆盘,不动。圆盘距地面10厘米,想知道轴和电机如何连接,轴承放哪?

圆盘外圈转,里面是另一个固定的圆盘,不动。圆盘距地面10厘米,想知道轴和电机如何连接,轴承放哪?

网友D:
利用皮带或链条引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皮带或链条引出来就可以了

恩 知道了 谢谢您。。。。。

网友(2011-04-26):
用蜗轮蜗杆呢,大圆底下做成蜗轮

网友:
不知道你那个圆盘是径向朝地还是轴向朝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