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齿轮的精确定位方式

楼主(2011-02-23):
我们公司滚齿之后要在加工中心上打孔,同时还有记号齿,而记号齿的位置要求比较高,请问如何制作一个夹具来保证它的准确定位呢,大概的思路也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
记号齿是指的啥?

用没有见过齿轮的节圆夹具?用弹性钢珠,固定在齿轮的节圆上,精度比较高的,听说在车床上可以做到0.01

楼主:
记号齿是厂家要求打标记的位置,即在这个地方用激光打标机打上1或2这样的标识,如何确保它的重复定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