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图库和幅面

楼主(2011-02-24):
2011版本中安装后没有图库怎样整?
2009版本中安装后没有图幅怎样整?
那位高手会啊,帮帮!!

网友(2011-05-10):
对啊 我装了个07版的  刚学没图幅图框不知怎么弄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答一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点击设置,在设置里面进行负面设置,然后点调用图幅,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