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这样的长度?

楼主(2011-02-24):
新来了台数控全自动外圆磨床磨轴。轴上一共有三个台阶,外径分别是12  0 -0. 04,12 -0.004和12 0-0.018。其中-0.04是车床下来的,长度可以保证了。但是后面两个尺寸都是连在一起同时磨出来的。想分别测两个外圆的长度发现即使投影仪打到50倍也是看不见。想问下如何测这样台阶很细微的长度?用什么简单点的办法?

网友:
直径不同就一定有台阶,只是你的台阶很小,用影像测量仪可以测量。

网友:
是直切还是斜切的磨床?
贴个磨削工艺简图看看.
如果工艺适合的话,只需要测量基准面的尺寸就可以了,其他的是磨床的定位精度保证的,在1丝以内.

网友:
测长仪可以量的,不过来回装夹重复定位可能会影响到加工精度

网友:
假如三个尺寸都干到12-0.002,都是合格的,没有台阶,因为尺寸一样的很好奇设计者的意图和零件的用途

楼主:
-0.04的是装配用的。4微米的是轴承用。后部是电机的转子铆接用,当然了,外圆还要滚直纹。

网友(点评):
关键是像我说的那样,都在公差范围内,都可以用。分段磨削,两端公差大,中间公差小,还不如一个公差,都用小的,光轴更好加工

楼主:
忘了说下,最后的那段在磨好了轧直齿后会进行高周波表面处理,外圆会有变化所以设置这样的公差。

网友:
假如三个尺寸都干到12-0.002,都是合格的,没有台阶,因为尺寸一样的很好奇设计者的意图和零件的用途
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