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的安装

楼主(2011-02-24):
我装上后运行过几次,再运行就打不开了,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不是把许可文件移动了 啊。
向这种情况,不用卸载,再运行一遍安装程序,应该能解决。

网友:
ansys11.0 安装方法
刚入手Vista系统,ansys11.0总也装不了,参照以前装ansys8.0的经验和几位前辈的经验,终于在Vista上将ansys11.0安装成功,可以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借鉴一下!
我用电驴下载了ANSYS11.0
下载地址:
本子:DELL
系统:Windows Vista Home Basic 32位
1.设置环境变量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系统变量(注:不是用户变量)—新建 变量名:ANSYSLMD_LICENSE_FILE
  变量值:1055@name (注:name 是你的计算机名称)
2.运行MAGNiTUDE目录下面的a110sp1_calc,当提示的Do you want a license for current host ,输入N,输入host name *** host   id ****,按任意键退出,生成license.dat(host    name ,host id 可以运行ICEMCFD\WinHostId获得。第一行为Host name ,第二行  为Host id)
3.安装ANSYS 11.0。(最好不要更改安装路径)
4.安装License Managment,当询问is this a license SERVER时,点击YES,当询问 Do you have a license during the installition时,点击NO,当询问是否继续时,点击   YES。然后知道安装完成。
5.复制第2步产生的license.dat到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下面,并在当前目录下面建立文件    ansyslmd.ini,内容为SERVER=1055@hostname
6.运行 开始菜单->程序->ANSYS FLEXlm License Manager->LMTOOLS Utility,
    选择Config Services选项卡
    a.把Path to the lmgrd.exe file
      指向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Files\Licensing\intel\Lmgrd.exe
    b.把 Path to the license file
      指向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license.dat  (即license.dat授权文件);
  关闭LMTOOLS Utility,会有对话框弹出,选择YES
6.重起电脑,必须!:)
7.重起后为保全起见,可以选择开始菜单->程序->ANSYS FLEXlm License Manager->LMTOOLS Utility,选择Start/Stop/Reread选    项卡,然后点击 Start Server。对话框左下脚会显示 Server Start Failed. The Server May Already Be Running!! 关闭就好  了,可以不做这一步。呵呵~~~
8.你的ansys安装成功了。可以使用了。Enjoy it。

ANSYS 11.0 安装、破解方法
1)将附件中的MAGNiTUDE文件夹连同之中文件拷到硬盘上;
2)双击MAGNiTUDE文件夹中的a11calc.exe,当询问时,键入Y,等生成license.dat文件后,
按任意键,结束;
3)用记事本打开license.dat,检查第一行中SERVER后面的名称是否就是你的计算机的名称,
计算机名称后面的12位数字是否和你计算机的网卡号相同,如果全部相同,则万事大吉;
4)用虚拟光驱模拟ANSYS 11.0的ISO文件,按Next,先安装ANSYS License Manager,当有询问时,
全部选Yes,安装到询问license文件时,选Browse the location of license file,按Next,
点选在第二步中生成的license.dat文件,直到安装结束,至此,ANSYS的License Server
已经被成功安装并启动了;
5)安装ANSYS各个模块,有ANSYS Products,ANSYS CFX,ANSYS TurboGrid,ANSYS ICEM CFD等模块
,根据需要安装,其中ANSYS Products模块包括ANSYS Classic和ANSYS Workbench两种工作环境。

ANSYS 11 安装
1. 1)将附件中的MAGNiTUDE文件夹连同之中文件拷到硬盘上;a11calc.exe生成license.dat
2. 安装ANSYS 11.0。
3. 安装License Managment,当询问is this a license SERVER时,点击YES,
  当询问 Do you have a license during the installition时,点击NO,
  当询问是否继续时,点击YES。然后知道安装完成。
4. 复制1步产生的license.dat到X:\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下面,
其中X为License Management安装盘符;
  并在当前目录下面简历文件ansyslmd.ini,期内容为SERVER=1055@hostname,
(hostname为你的计算机名字,hostname后面没有逗号)
5. 运行 开始菜单->程序->ANSYS FLEXlm License Manager->LMTOOLS Utility,
  a. 选择Config Services选项卡,把Path to the lmgrd.exe file
指向X:\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Lmgrd.exe
    把 Path to the license file 指向
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license.dat (即license.dat授权文件);
  b. 选择Start/Stop/Reread选项卡,如果弹出对话框,点击是,然后点击 Start Server。
对话框左下脚会显示 Server Start Successful,如果显示Failuer,点击Stop Server,
然后在点击Start Server知道出现Server Start Successful。
6. 你的ansys安装成功了。可以使用了。Enjoy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