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0NC标准的六角螺栓对应的公制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1-02-24):
RT,本人最近加工一套零件,所给的图纸是美标的,在国内做需要公制的标准,其中有一个零件上面需要打底孔攻螺纹,用到的是1/4-20NC标准的六角螺栓,请问对应的公制标准是什么,请教一下大家,已上图。

网友:
布氏锥螺纹,1/4-20  两分的螺丝,一英寸上有20扣,美制,牙型角60度。
我刚刚查了相关的资料,对于这个型号的螺丝参数如下,应该有你能用上的 :

公称直径1/4“   基面上的中径  12.443  基面上的外径 13.572    基面上的内径 11.314
管子端面至基面距离 5.08      螺纹工作长度 10.206   一英寸上有18扣
内螺纹钻孔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