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给的CAD小技巧

楼主(2011-02-24):
有个小建议,不知道会不会对你们有帮助,

我们老师给我们把所有的命令全部规定了一个字母, 只用左手边的字母就把经常用的命令全都集中起来, 这样用起来左手就不用在键盘上左右跑了,  而且用多了根本就不用看键盘就可以熟练敲出自己想要的命令,  希望对你们有用,  刚开始或许不习惯,  但是经常用的话,  真的会方便很多.

网友:
是快捷键吧!
在工作上是很一般的知识和技巧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LINE   快捷键一般是L   而L在键盘字母中靠右边   我想没几个人能保证一个左手眼睛不看的情况下输命令输入正确吧    但是可以在自定义快捷键中把它改成比如A    其他相应的快捷键也全都改成靠左边的字母   一只手就可以搞定了    再说左手平常人用电脑就是掌控靠左边的字母的

网友:
值得借鉴   这样能做到是很炫的  谢谢啦

网友:
还可自己定义呢!!!!!!!!!!!!!!!

网友:
全部命令只改成一个字母恐怕不够吧
我给大家推荐下我的做法 我的可是经过实践的哦~~嘿嘿,小卖一下
我的命令也是全部改在了键盘的左半边,不过我改的总共也不过七八个,下面我简单列举
直线命令  我将L改成了V,因为VIEW命令很少用到,当然你做三维可能会用到,于是我就将他替换了,V靠食指最近
复制命令  我将CO改成了CC,当然CO仍然保留 你在那个记事本文件里新写一行就好 就是将“CO *COPY”复制 换行后粘贴 将CO 改成CC  因为是复制命令嘛 所以两个CC 方便记忆,熟练了就好
偏移命令 OFFEST  将 OF改成了FF   因为这个英文单词里面有FF
还有一个箭头命令 我忘记怎么弄的了 总之我弄成了Q
还有一些标注命令  三个字母的我都改成了两个字母  DD  DI 等
有个命令在键盘右侧我觉得不用改 就是特性匹配 就是格式刷  MA  因为左手能够到的

网友:
真正做过设计 就知道了
摸索一下 乐趣无穷哦~~嘿嘿
我设计院的前辈们没有一个用快捷键的  都是用鼠标狂点  左手甚至在转中性笔
我觉得应该推荐一下快捷键的应用  这样右手的工作强度没有那么大
如果细算起来 我觉得两个手的协同作业肯定比一个手要快

网友:
主要是工作空间大了许多,可以把绘图工具栏勾掉了,
我觉得自定义工具栏  也很有用,比如标注命令你可能不会全改快捷键
可以把一些不常用的留着 比如圆弧标注 比如面积查询 比如撤销  比如面域 这个在计算钢板质量的时候很有用
这些命令可以弄到一个工具栏里面  详细步骤看CAD的帮助就可以了  06以上版本搜索自定义工具栏  04搜索自定义

网友:
不错  呵呵值得大家学习啊

网友:
很有用啊 不错啊 你们老师对你们真是太好了

网友:
6楼说的不错,一个字母显然不够,可以试试!

网友:
很值得推广的窍门,关键在于克服原有的操作习惯。

网友:
不错哈。你们老师太好了。

网友:
嗯,不错,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