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阀应用,请教

楼主(2011-02-24):
如下图~该部分的控制作用什么?该部分能否对执行原件进行调速  调速效果如何 有无更好的方法  我是新手~~请求帮助~

网友:
上面的图最上面的两个节流阀是用来调速的,不过是手动,效果应该很好。其他的回路都是方向,压力控制用的,调好以后不再改变。

网友(点评):
如果在执行部件至前用的是不可调节流阀且液压马达为单项定量。那该如何实现?

网友(点评):
在讨论如何日改变之前,你要先说明是什么机器,要求什么性能,各部分的压力,流量是多少。只知道你执行部件是往复运动的液压马达,没用的,什么都谈不上。

楼主:
如果在执行部件至前用的是不可调节流阀呢?且液压马达为单项定量。那该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