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什么选择是用定量泵 还是变量泵

楼主(2011-02-24):
求大虾们指教

网友:
 在转速恒定的条件下,输出流量可变的为变量泵,反之为定量泵。 简单来说定量泵的转速选定后,他的流量和压力就确定了,就不能调节,缺点是要求功率过大。变量泵的输出流量可以根据系统的压力变化(外负载的大小),自动地调节流量,就是压力高时输出流量小,压力低时输出流量大,这样他可以节省液压元件的数量,从而简化了油路系统,而且可以减少油发热。缺点是流量脉动严重,系统压力不太平稳,泵的寿命短,价格高。
如果你采用的系统需要压力与流量恒定的话,就得用定量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转速恒定的条件下,输出流量可变的为变量泵,反之为定量泵。 简单来说定量泵的转速选定后,他的流量和压力就确定了,就不能调节,缺点是要求功率过大。变量泵的输出流量可以根据系统的压力变化(外负载的大小),自动地调节流量,就是压力高时输出流量小,压力低时输出流量大,这样他可以节省液压元件的数量,从而简化了油路系统,而且可以减少油发热。缺点是流量脉动严重,系统压力不太平稳,泵的寿命短,价格高。
如果你采用的系统需要压力与流量恒定的话,就得用定量泵
说说你的具体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做的很多  这次我的项目是 个液压运料车   要求料斗升降  料车制动  和一个定位

网友:
用齿轮泵吧,价格低,环境适应能力好,一般小型工程机械或农用机械都用齿轮泵

楼主:
齿轮泵 不行吧 这个车自重30吨   料斗加料 有60吨

网友(点评):
有车上装用的液压泵,是叶片的。YB什么系列的

网友:
新手。学习中!看了得回帖!

网友:
学习了 泵的东西很多啊

网友:
看过了,挺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2011-06-07):
我也选的定量泵唉

网友:
这得跟你使用的条件来确定,压力要是恒定就用定量泵,如果需要调压就用变量泵,当然变量泵价格贵些。

网友(2011-07-08):
我做过烟台宝钢无缝管淬火炉1万升油箱,用的是力士乐变量泵,目的是为了节能,当压力达到时,流量机械自动变小,使电机电流降低,用电就少了,老师傅们看看是这么回事吗?

网友:
这个选定量泵可以满足要求,实惠

网友:
当泵的输出流量可以通过自身调节的泵称为变量泵。

网友:
新手来看看,学习学习大侠们的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