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闸阀啊----万能的机械社区请告诉我吧。。。

楼主(2011-02-24):
船上用的,要更换,让我照样子买来,
可是这是什么牌子的啊。。。我一无所知。。。
哪位前辈来帮帮我啊。。。。
先谢谢啦!

网友:
那么多 非要用这个牌子?

网友:
不懂,你可以到专门商店去问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实在不行就换用别的牌子。。。
再次感谢帮顶。

网友:
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定做一模一样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是ANSI 150压力等级的,图标因为看不清楚,帮不了你,你把图标用钢丝刷刷出来,看清楚了,找一本图标册子对照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厂家的产品了,假如没有,你按压力等级买一个其它品牌的,也没问题,

网友(2011-04-04):
干嘛非要买一样的,量好安装尺寸,查出压力等级,买个其他牌子就行。
哪找出来的古董啊,跟出土文物似的。

网友:
我是来看看的

网友:
注意压力,通经,安装方式、尺寸。市场上很多的

网友(2011-05-06):
阀门这种标准品,没必要非要同样牌子,楼主电话多少,我派人联系你

网友(2011-09-08):
应该是普通的低泵验闸阀,至于什么牌子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 是美标的闸阀,看样子应该是DN80 -150LB

网友:
很老的产品,估计很难找到一样的。楼主先了解它的3个要点:压力等级(看这根管路上的压力表即可判断);是否用于海水。根据接口尺寸找个替代品。

网友:
压力等级,通经,海水还是淡水,你管他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2020-12-29):
普通美标闸阀,市场上很多,我们厂也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