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运转率的问题

楼主(2011-02-24):
我单位的年度任务书上给设备管理部门下了一个叫做设备运转率的指标,但是我了解的这个指标不是反应设备状态的,应该是一个精益指标。请教各位专家,这个指标放在设备管理部门合适吗?

网友:
可以用OEE这个指标来评价

楼主:
谢谢啦!但OEE也是一个精益指标,不单纯是设备的。

网友:
如果是生产性企业,这个应该是偏重设备稼动率这方面

网友:
此指标应当是反映设备利用率的,确切说,那就是投资回报,整体规划、设备引进的部门应承担考核,但统计的确应在设备部门

网友:
合不合适的都给你们了,做之前先问问就是了,按"老大"的意思做就行.其实叫"设备正常运转率"吧,统计设备的故障的,如:100台设备每天3班2400小时,故障了多长时间,定个百分比就行了.

网友:
设备运转率是生产运行的一个关键指标,是保证生产的前提,定这个指标是一个关键,体现了设备的运行状态和企业的连续生产的能力。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这样一个设备运转率指标,也放在我们装备部这里

网友:
设备运转率其实不应该放在设备部门,生产部门才能决定用那台机械,用多久,统计放在设备部门

网友:
设备运转率其实不应该放在设备部门,生产部门才能决定用那台机械,用多久,统计放在设备部门 6 B9 p( g* ?+ i1 C8 O

楼主:
个人认为设备运转率是不应该放在设备部门的,这个指标反映出的并不是设备保障能力,反映的应该是销售量(或者是实际生产量)和设备最大产出能力的比值。确切的说是工厂在投资规划时这台设备是否满足销售量,设备的满负荷生产仍不能满足销售任务时,说明规划能力不足,当销售量小,造成设备开工不足时,说明规划能力过剩。如果这台设备状态是完好的,但是由于订单不足没有开动,那么设备的运转率是很低的,这种情况与设备部门没有太大关系。就好比你有一辆车,你放在家里不开它,你的汽车的运转率就是零,但不能说你的汽车是坏的。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正确。

网友(2014-01-07):
如你所说,我也觉得不合适。

网友(2014-05-28):
应当只是一个管理方面的规度吧

网友:
设备开动率和设备故障率,开动率是指设备1个月里面多少时间是处于开机状态;故障率是指开机时间中有多少时间是故障停机的;你们老大应该叫你做的是设备故障率,所以是设备部门做的,如果要算开机率的话就是生产部门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