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追剪的控制,如果用伺服实现

楼主(2011-02-24):
最初是看的合璧网友的帖子。日记本包装的。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750&page=1#pid1285568

笔记本进给和剪切的同步,如果需要±0.1mm的精度,伺服容易实现吗?

网友:
可以加限位装置,机械或光电都可以,靠限位控制运动路径长短

网友:
闭环控制,,,,,,,,,,,,

网友:
飞剪,追剪有专业的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伺服需要专用的吗?我知道的是可以伺服驱动器直接通讯,利用电子凸轮功能实现同步控制。

网友(2011-03-26):
剪切和进给的同步,据我所知,最好还是用传统的凸轮结构实现比较稳定,高速,用伺服应该也可以做到,但是运动分析比较复杂。一点个人意见。。。。

网友:
可以用专用的运动控制器实现电子凸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