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鼓风机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11-02-24):
那位仁兄有罗茨鼓风机的工作原理请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附件里面有三个罗茨风机的原理动画,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所需要的资料!
附上贴图一张!以供参考!

网友:
简介
  中文:罗茨鼓风机   英文:Roots blower   类型:分直联和带联
原理
  罗茨鼓风机系属容积回转鼓风机,利用两个叶形转子在气缸内作相对运动来压缩和输送气体的回转压缩机。这种压缩机靠转子轴端的同步齿轮使两转子保持啮合。转子上每一凹入的曲面部分与气缸内壁组成工作容积,在转子回转过程中从吸气口带走气体,当移到排气口附近与排气口相连通的瞬时,因有较高压力的气体回流,这时工作容积中的压力突然升高,然后将气体输送到排气通道。两转子依次交替工作。两转子互不接触,它们之间靠严密控制的间隙实现密封,故排出的气体不受润滑油污染。
结构
  由于周期性的吸、排气和瞬时等容压缩造成气流速度和压力的脉动,因而会产生较大的气体动力噪声。此外,转子之间和转子与气缸之间的间隙会造成气体泄漏,从而使效率降低。罗茨鼓风机的排气量为0.15~150米(/分,转速为 150~3000转/分。单级压比通常小于1.7,最高可达2.1,可以多级串联使用。
编辑本段特点及其它
特点:
  其最大的特点是使用时当压力在允许范围内加以调节时流量之变动甚微,压力选择范围很宽,具有强制输气的特点。输送时介质不含油。结构简单、维修方便、使用寿命长、整机振动小。
介质:
  罗茨鼓风机输送介质为清洁空气,清洁煤气,二氧化硫及其他隋性气体,鉴于具有上述特点,因而能广泛适应冶金、化工、化肥、石化、仪器、建材行业。
编辑本段工作原理和优缺点
  利用两个叶形转子在气缸内作相对运动来压缩和输送气体的回转压缩机。这种压缩机靠转子轴端的同步齿轮使两转子保持啮合。转子上每一凹入的曲面部分与气缸内壁组成工作容积,在转子回转过程中从吸气口带走气体,当移到排气口附近与排气口相连通的瞬时,因有较高压力的气体回流,这时工作容积中的压力突然升高,然后将气体输送到排气通道。两转子依次交替工作。两转子互不接触,它们之间靠严密控制的间隙实现密封,故排出的气体不受润滑油污染。这种鼓风机结构简单,制造方便,适用于低压力场合的气体输送和加压,也可用作真空泵。由于周期性的吸、排气和瞬时等容压缩造成气流速度和压力的脉动,因而会产生较大的气体动力噪声。此外,转子之间和转子与气缸之间的间隙会造成气体泄漏,从而使效率降低。罗茨鼓风机的排气量为0.15~150米(/分,转速为 150~3000转/分。单级压比通常小于1.7,最高可达2.1,可以多级串联使用。
编辑本段与离心风机的区别
  它们的区别比较大:   1、工作原理不同,离心风机用的是曲线风叶,靠离心力将气体甩到机壳处,而罗茨风机用的是两个8字形的风叶,它们间的间隙很小,靠两个叶片的挤压,将气体挤至出气口。   2、由于工作原理不同,一般它们的工作压力不同,罗茨风机的出气压力比较高,而离心风机比较小。   3、风量不同,一般罗茨风机用在风量高求不大但压力要求较高的地方,而离心风机用在压力要求低,风量要求大的地方。   4、制造精度不一样,罗茨风机要求的精度很高,对装配要求也很严,而离心风机比较松。当然还有一些小区别就不说了。
编辑本段风机运行调节与节能
  根据流体力学理论,气体的流动过程将伴随着损失。例如,气体流过节流装置后,气流的压力会相应减少,也就是它们损失了风机的有用功。由于这一切都是在风机输送气体的过程中发生的,也就是浪费了风机的能量。   风机工况点是风机在某一转速下的性能曲线与管网阻力特性线的交点。风机实际运行时,并非永远停留在设计工况点上。它将随用户的需求或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风机实际上处于变工况下工作。要想使风机的风压或风量达到某一目标值,就需要对风机或管网进行为人为地控制,亦称调节。通过有效地调节,实现在保证风机能够稳定工作的条件下,既要满足生产对流量或压力的要求,又能最大限度地节能。简言之,调节的目的就是满足性能要求,扩大(稳定)工况,实现节能,防止喘振。   风机采用不同的调节方式都可达到同一目的,但节能效果各不相同。   根据理论分析及实践证明,可得出如下4个方面的结论。   (1)对于鼓风机和压缩机,出口节流调节方式耗功最多。尽管相对流量Qr(实际流量Q与设计流量Q0之比)减少时,功率亦相应减少。如当Q=0.65 Q0时,所对应的功率减少到原来的80%左右,但与其它调节方式相比,耗能仍居首位。   (2)如果相对流量变化不大时(或称调节深度小时),几种调节方式耗功差别不大。即调节方式对节能效果影响不大,甚至不仅不节能,反而因调节装置的存在多耗功(如液力耦合器)。   (3)一般来说,调节深度越大,节能效果越显著。因此,要慎重选择调节方式,以期获得最大效益。   (4)变速调节曲线接近理想曲线。所以,变速调节方式优越,特别是采用变频电动机调速的节能方案为最佳,但需要增设变频装置。对于中小容量的变频调速建议积极试用;由于大容量高电压变频调速装置价格较高,应结合具体情况,综合比较,决定取舍。总之,既要考虑调节性能,也要考虑设备初投资、可靠性及经济性等,全面评价调节方式的优劣。
编辑本段用途
  产品用途:污水处理,水产养殖,气力输送,水泥,化工,铸造,面粉等国民经济部门。产品型号:HSR50,HSR65,HSR80,HSR100,HSR125,HSR150C,HSR150,HSR175,HSR200,HSR250,HSR300C,HSR300和HSR350系列罗茨风机可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楼主:
谢谢你给我帮助。希望以后我还能得到你的帮助。再次谢谢你。

网友(2011-06-14):
长见识喽…………!!!!!!!!!!

网友:
谢了,下了学习学习,哈哈哈

网友(2011-07-20):
学习了,很好,很直观。

网友(2012-03-15):
谢谢,这位朋友。有了动画一看就明白。

网友:
去过一制造工厂实习过,也就是见了个样子,回首

网友(2013-09-13):
不明白,到时来找我就行

网友:
以前做过这个机器叫罗茨真空泵

网友:
两个八字轮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