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400变频器出现FL5故障怎么办?

楼主(2011-02-24):
各位社友,你们好!请问ABBACS400变频器出现FL5故障怎么办?有哪位社友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
楼主到http://www.doc88.com/p-25429620283.html有ABBACS400变频器的使用手册,看看143页有ABBACS400变频器的故障诊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直接给楼主传份使用手册吧,网站上的那个不清楚。你的这个报警应该是变频器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