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折弯设备

楼主(2011-02-24):
大家好啊,我公司是从事节电事业的,现急需用电器柜上的横梁(长120cm宽5,5cm、高3cm),之前都是直接从厂家购买,但感觉成本有点高,,自己想买台折弯设备,但所使用的横梁批量不是很大,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简易的液压折弯机,在此先谢谢各位。。。
也可以外发,我是青岛胶州的,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来看看啊。。,。。

网友:
自己做一台适合你使用的弯剪机。

网友:
如果批量不大,并且技术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可以自己造一个简单的折弯设备。电器用的支架板厚不会超过1毫米吧。
买两个油压千斤顶,焊接一个支架(一般为三角形)上下模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支架强度根据实际实际情况
自定。但一定要注意焊接质量,安全第一。

网友:
感觉楼主不是学机械的,或者不是搞技术的,否则不可能出现CM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