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卡套密封漏油,寻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1-02-24):
我司有很多意大利设备,老外比较喜欢在低压系统中采用卡套密封连接,有几台关键设备工作压力在4-5MPA之间,由于其旋转机构中有根油管裂,将整个机构拆解,诸如卡套与无缝钢管之间这种连接拆多几次就开始漏油了,因为卡套与无缝钢管之间有间隙,之后只有重新更换卡套接头,换无缝铜管等.不知各位同行是怎样解决的,卡套密封接头连接要注意哪些方面?另是否能用无缝铜管代替钢管(个人试用效果不好),有什么好的建议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你可以买一台卡套预装机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机器以前都是进口的,价格非常贵每台要5-6万元,现有国产的了,每台一万左右。你可到优酷网站上看看这种机械的使用视频:v.youku.com/v_show/id_XMTkxODIzNTI0

楼主:
谢谢hzdfyy 的回复,不知这种卡套预装机顺德地区是否有得卖

网友:
你只需打个电话或发个传真过去就可以了。生产厂家会帮你托运到顺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