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成L形,L形的承重计算,请教

楼主(2011-02-25):
有一钣金件 厚度为2, SPCC,假设其抗压强度:400MPa, 屈服强度:235MPa.
将其折弯成90度,L形,L形的尺寸如图所示。 如下图1 与 2 所示。
问题1:
摆放方式1: L形的A面固定, B面上有施加一力F。  那么 L型钣金所能承受的最大的力F是多少?如何计算。
摆放方式2:  L形的A面固定, B面上有施加一力F。  那么 L型钣金所能承受的最大的力F是多少?如何计算。

最好能提供详细步聚,以便了解其计算过程及原理。

谢谢各位了。
钣金力学计算
钣金力学计算

网友:
物理没学好

网友:
晕了。那位高人来讲解下,这些东西出了学校之后就不会了。有点悲叹自己。

网友:
这个在材料力学里有吧,第一种按照材料的抗压强度计算
第二种算一下弯曲变形。设计手册上应该都有的

网友:
同意4楼,而且推荐用第一种

网友:
与折弯的半径有关吗,个人觉得与抗压强度无关吧,应该算弯处的力吧,F是均布的吧,还是就在一点,菜鸟静等高手。。。

网友:
用ANSYS模拟一下 !!!!!!!!!!

楼主:
我同学也有提到除了抗拉强度还有个弯曲强度,但没有教我怎么算。Ansys 不会用。哈哈。谢谢各位的关注了。

网友:
静等高手   学习下、、、、、、

网友:
等高手学习学习下

网友:
得先算外力,用平面汇交力系,力矢的平衡和力矢矩的平衡。
然后再分析内力,把材料切开了,算力系平衡。
手工算完了,再用SW simulation模拟,这样你也发现手工算力的不足并检验软件的力学模型是否无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扫街元帅的所给的思路。

网友:
先要从实际使用环境及失效形式确定模型。
前面的要是错了,后边就稀里哗啦了。

网友(2021-10-19):
原来就是都不会算

网友:
软件算得了,省时省力,而且我觉得比人算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