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5钢的摩擦系数和表面粗糙度的关系

楼主(2011-02-25):
公式或者表格??谢谢
不知道与钢号有没有关系,Q235和45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不要考虑很光滑的面上微观原因引起的吸合力

网友A:
它们不是一样的钢。
Q235是屈服极限为235MPa的普通碳素结构钢。
45号钢是优质碳素结构钢,含碳量为0.45%即万分之四十五。
根本区别在于,以上两者的含碳量是不同的,按照碳钢的质量分属于普通级和优质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们不是一样的钢。
Q235是屈服极限为235MPa的普通碳素结构钢。
45号钢是优质碳素结构钢,含碳量为0.45%即 ...

xiexie,不过我问的是不同的钢他们相同粗糙度的表面的摩擦系数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2012-05-22):
不懂不懂

网友B(2013-03-29):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当然很容易查到    问题是不同的表面粗糙度间的影响

比如同样是45对45钢     0.8    1.6   3.2   6.4   等粗糙度不同 会对摩擦系数有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2014-01-13):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当然很容易查到    问题是不同的表面粗糙度间的影响

比如同样是45对45钢     0.8    1.6   3.2 ...

也正在疑惑中,望大侠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