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本关于装载机液压油箱的书

楼主(2011-02-25):
各位大侠:谁手中有“改进装载机液压油箱焊接结构和焊接工艺提高油箱清洁度”的资料能否上传一下。本人将表示十分感谢

楼主:
顶一下,别沉下去。在此谢谢各位大侠。1 Y2 p/ `7 W. ~# t

网友(2013-05-30):
同求 液压油箱

网友:
希望得到分享

网友:
点焊定位后根据油箱结构制定满焊路线,防止变形、煤油渗漏试验、刷环氧树脂漆。压机的油箱制作供参考!

网友(2013-07-02):
我这边做过徐工的泵车跟随车吊的液压油箱与燃油箱的焊接设备,好像客户那边没有这么系统的说法吧

网友(2015-09-17):
这东西应该不难做吧,我做了好几个装载机的液压油箱,就是照着大学时候教材的教程做的,到现在也没出什么毛病